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OMAP1710 USB问题
zhaozonghui
zhaozonghui

网友A(2009-06-06):
OMAP1710 USB问题
各位大大有谁做过OMAP1710 USB模块,这里我选择的模式是6pin,外部tranciver(TUSB1105),作device用。是不用OTG的。
现在的状况是:irq_src中断类型寄存器在插上USB线时能进入device_state_change 这个中断,处理完后。IRQ_SRC的值就为0。再也进不去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还有知道在irq_src的中断类型出现的先后顺序?帮忙说说。
谢谢啦,拜托拜托!!
寄存器

网友B(2009-09-19):
进入中断需要配相关寄存器标志位参数,仔细看看datasheet或者demo代码。
1。使能中断,清除中断标志。
2。写入缓存区数据。
3。等待发送完毕,硬件设置完成标志位。
你首先检查使能中断标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