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inux和Cpu相关的疑问。

楼主:
那位能帮忙给说明一下呢?
1.linux目前都支持那些常用的微处理器,如powerPC、mips、ARM等。
2.是否如果linux能支持这些Cpu的话,那么在linux上的应用程序基本上也是可以移植到这些CPU的呢(除了那些用汇编写的程序)。例如,Gtk+、Qt等。也就是说我在选择这些操作系统以上的部分是否需要考虑Cpu呢?
3.在CISC的CPU架构下操作系统都可以在不同的CPU下进行直接安装(不考虑32位和64位的区别),例如linux和windos都可以轻松的安装在AMD和inter的Cpu上。但是为什么在RISC的CPU架构下在移植的时候这么麻烦呢?是因为RISC的cpu架构的精简指令不一致导致的么?还是其他原因。

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帮顶。
--- 3.在CISC的CPU架构下操作系统都可以在不同的CPU下进行直接安装(不考虑32位和64位的区别),例如linux和windos都可以轻松的安装在AMD和inter的Cpu上。

这个说法有问题,能安装的只是X86兼容的cpu。
例如linux和windos不可以轻松的安装在inter的StrongARM、MCS51、8080这些Cpu上。
CPU的指令集不一样的。

网友:
恩,谢谢zhujinqiang 指点。有些地方明白些了
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x86架构是属于CISC的一种。
只不过是因为AMD和Intel的指令集是一致的,而windows和linux是基于这个指令集编译的,所以安装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移植什么麻烦的事情了。
那么是不是如果powerpc和arm的指令集也是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只需要基于这个指令集编译我们的操作系统也可以不需要考虑重新编译而轻松移植了么?
除了指令集还有什么别的不一致要考虑的么?

PS:StrongARM应该不是CISC的他是RISC的CPU,而MCS51是单片机,8080嘛.......太...

网友A:
引用楼主 zhou_CC 的帖子:
那位能帮忙给说明一下呢?
1.linux目前都支持那些常用的微处理器,如powerPC、mips、ARM等。
2.是否如果linux能支持这些Cpu的话,那么在linux上的应用程序基本上也是可以移植到这些CPU的呢(除了那些用汇编写的程序)。例如,Gtk+、Qt等。也就是说我在选择这些操作系统以上的部分是否需要考虑Cpu呢?
3.在CISC的CPU架构下操作系统都可以在不同的CPU下进行直接安装(不考虑32位和64位的区别),例如linux和windos都可以轻松的安…

1、支持的很多,除了 ppc, mips, arm, 还有i386, x64, ia64...,一般都在源码 src/arch 目录下
2、确实如此,但是需要相应的编译器和库
3、不是,你可以安装,但是前提你要有安装的相关硬件设备,跟pc基本一样,如键盘、鼠标、显示器、硬盘、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zhou_CC 的帖子:
那位能帮忙给说明一下呢?
1.linux目前都支持那些常用的微处理器,如powerPC、mips、ARM等。
2.是否如果linux能支持这些Cpu的话,那么在linux上的应用程序基本上也是可以移植到这些CPU的呢(除了那些用汇编写的程序)。例如,Gtk+、Qt等。也就是说我在选择这些操作系统以上的部分是否需要考虑Cpu呢?
3.在CISC的CPU架构下操作系统都可以在不同的CPU下进行直接安装(不考虑32位和64位的区别),例如l…

感谢morris88 的耐心解答,但是对第三个我不太明白。
如果没有使用对应的cpu的指令集进行编译如何进行安装呢?不仅仅是要安装硬件设备吧。
操作系统能否在不同cpu之间移植主要就是cpu的指令集不一致导致的吧,而硬件设备是在操作系统之上的吧。大不了我这个设备无法驱动而已,但是我的操作系统是可以起来的。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呢?

网友A:
比如,你有 ppc 的计算机,你可以用 fedora10-ppc-xxx.iso 用光驱安装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安装需要的那些设备,你就没法安装...
当然你更不可能用 intel 的机器来安装 ppc 的二进制代码了,指令集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有 ppc 的计算机,你可以用 fedora10-ppc-xxx.iso 用光驱安装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安装需要的那些设备,你就没法安装...
当然你更不可能用 intel 的机器来安装 ppc 的二进制代码了,指令集都不一样...

那么总线类型是否也归类于外部设备呢?除了Cpu别的是否需要考虑??像鼠标键盘之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