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下如何使用STANDARDSDK_500编译DDraw程序

楼主:
我在Windows Mobile 5.0的安装目录下能找到Lib\ARMV4I\ddraw.lib
但是当我安装了STANDARD_SDK_5.0后,找不到ddraw.lib这个库文件
我现在要使用STANDARDSDK_500编译ddraw工程,怎么办才行?
直接将Windows Mobile 5.0目录下的ddraw.lib文件copy到STANDARD_SDK_5.0的LIB目录下行不行?
还有没其它的办法?

网友A:
模拟器中,不能使用DDraw的,只能在开发板或设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中,不能使用DDraw的,只能在开发板或设备上

那编译都不能通过 怎样才能在开发板或设备上使用?

网友:
要用自己的SDK,在PB定制的时候,加上DirectDraw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