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有人问过的问题,ads7843触摸屏

楼主:
static struct ads7846_platform_data ads_info = {
        .model                  = 7843,
        .x_min  = 150,  .x_max  = 3830,
        .y_min  = 190,  .y_max  = 3830,
        .vref_delay_usecs       = 100,
        .x_plate_ohms           = 450,
        .y_plate_ohms           = 250,//250,
        .pressure_max           = 15000,
        .debounce_max           = 1,
        .debounce_rep           = 0,
        .debounce_tol           = 100,
        .get_pendown_state      = ads7843_pendown_state,
};
请教在这个结构体中,各个参数是什么含义?那些是应该从触摸屏硬件手册中查到的?
我见到有人把        .x_min  = 150,  .x_max  = 3830,
        .y_min  = 190,  .y_max  = 3830,注释掉,不知道如何确定x y大小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x_min  = 150,  .x_max  = 3830,
.y_min  = 190,  .y_max  = 3830

这个实际上是由硬件决定的,是ADC输出值的上下限,如果ADC采集后的数值不在这个范围,说明ADC或者电路出现异常,
这个值不要它也是可以的,超过上下限按“边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