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调用服务的问题

楼主:
我参照msdn上wince服务的介绍写了个服务,但好像一直没有被系统调用,大家帮忙看下原因.
appKey.SetValue("Dll", "MyMobileService.dll");
appKey.SetValue("Order", "10", RegistryValueKind.DWord);
appKey.SetValue("Prefix", "CU");
appKey.SetValue("Index", "0", RegistryValueKind.DWord);
appKey.SetValue("Context", "1", RegistryValueKind.DWord);
这个是写注册表的部分.
BOOL APIENTRY DllMain( HANDLE hModule,
                       DWORD  ul_reason_for_call,
                       LPVOID lpReserved
                                         )
{
        switch (ul_reason_for_call)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WriteDebugText("begin attach process\r\n");
                        g_dwServiceState = SERVICE_STATE_UNINITIALIZED;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g_cs);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hModule);
                        DEBUGREGISTER((HINSTANCE)hModule);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WriteDebugText("begin detach process\r\n");
                        DeleteCriticalSection (&g_cs);
                        break;

        }
    return TRUE;
}

DWORD CU_Close(DWORD dwData)
{
        WriteDebugText("service closed!\r\n");
        return 0;
}

DWORD CU_Deinit(DWORD dwData)
{
    WriteDebugText("begin deinit services\r\n");
    DEBUGMSG(ZONE_INTRF,(L"CUFriends: CU_DeInit(0x%08x)\r\n",dwData));

    EnterCriticalSection (&g_cs);
    g_dwServiceState = SERVICE_STATE_UNLOADING;
        LeaveCriticalSection(&g_cs);
        DEBUGMSG(ZONE_INIT,(L"CUFriends: Completed shutdown.  Returning to "
                        L"services.exe for unload\r\n"));
        return 0;
}

DWORD CU_Init(DWORD dwData)
{
    WriteDebugText("begin init services\r\n");
    DEBUGMSG(ZONE_INTRF,(L"CUFriends: CU_Init(0x%08x)\r\n",dwData));
        EnterCriticalSection (&g_cs);
         if (g_dwServiceState != SERVICE_STATE_UNINITIALIZED) {
                 DEBUGMSG(ZONE_ERROR,(L"CUFriends: ERROR: CUFriends service already "
                                                         L"initialized on CU_Init() call\r\n"));
                LeaveCriticalSection (&g_cs);
                return 0;
         }
         g_dwServiceState = SERVICE_STATE_STARTING_UP;
    DEBUGMSG(ZONE_INIT,(L"CUFriends: CU_Init success - service is "
                        L" in starting up state\r\n"));
    LeaveCriticalSection (&g_cs);
        return 1;
}
......
void WriteDebugText(char* msg)
{
        FILE* fl = fopen("logfile.txt", "a+" );
        fwrite(msg, sizeof(char), strlen(msg), fl);
        fclose(fl);
}
上面是dll中的主要代码.
LIBRARY        "MyMobileService"
EXPORTS
        CU_Close
        CU_Deinit
        CU_Init
        CU_IOControl
        CU_Open
        CU_Read
        CU_Seek
        CU_Write
这个是def文件.

目标设备是CHS WM5.0 ppc r2 emulator
我把注册表项写入了模拟器,用远程注册表查看工具看过了,应该没问题.
然后把MyMobileService.dll文件拷贝到了模拟器的windows目录下.
软重置模拟器,发现日志文件没有被创建,并且发现MyMobileService.dll模块根本不在Service进程内.
还望大家帮忙解决下.还有,我怎么在模拟器上调试MyMobileService.dll的代码呢?
本人新手,大家说得越详细越好.

网友:
模拟器,没试过,手机上的话需要将服务程序sign后才会生效。

网友:
大家多关注下,一些建议也好

网友:
学习,顶,还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