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我的定时器不好使呢?

楼主(2010-04-21):
为什么 我的定时器不好使呢?
在点按钮后 启动定时器,但是OnTimer好像一直没有启动,对话框始终弹不出来,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void CTestTimerDlg::OnButton1()
{
SetTimer(0,1000,NULL);
}
void CTestTimerDlg::OnTimer(UINT nIDEvent)
{
AfxMessageBox(_T("Timer"));
CDialog::OnTimer(nIDEvent);
}

定时器
婚姻
惊天动地

网友A:
SetTimer(0,1000,NULL);返回值为0
可是 为什么创建个定时器都能失败?

网友B:
SetTimer(0,1000,NULL);
更改为:
SetTimer(1,1000,NULL);
试试。

网友C:
nIDEvent
[in] Specifies a nonzero timer identif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