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有关GPIO的问题

楼主(2010-05-09):
请教 有关GPIO的问题
请问下非多功能引脚,如何实现接收串口数据。如何实现中断,在WINCE5.0下。
如何

网友A:
用GPIO模拟多功能脚的时序,也就是说之前的时序是多功能脚实现的,现在需要我们自己实现,比如什么时候拉高,拉高多长时间,做哪些事情,什么时候再拉低……
GPIO可以模拟IIC、SPI、串口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这个我知道,那什么时候知道有数据进来??我就是想知道这个?

网友C:
读管脚状态

网友D:
不是我不能一直去读啊,我只是想要当有新数据进来时,我才读。要不在一直读这个,很占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