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 如何输出串口调试信息?

楼主:
我用的友善的mini2440开发板,这个板子默认不输出调试信息,该怎么样才可以输出?
谢谢。

网友:
debug.c
找友善。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默认不输出调试信息?开发手册上说了?我用QQ2440有输出的,MINI2440没有道理不输出。只要函数调用了就会有信息,除非你没接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bug.c
找友善。

老大,你能不能说详细点,友善只有电话支持,好麻烦

网友:
貌似真的没有,因为只有一个串口,给应用的用了,所以就只能把debug message关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知道默认不输出调试信息?开发手册上说了?我用QQ2440有输出的,MINI2440没有道理不输出。只要函数调用了就会有信息,除非你没接串口

我都接了,不解串口就没有办法下载。bin文件了。

网友:
谢谢,二位大侠,回答好迅速

网友:
友善最新的BSP在options.h中选择串口输出端口,默认是关闭的
老版本的定义在debug.c中

网友:
默认的mini2440 image是会输出调试信息的
注意:引导时波特率是115200bps, wince启动以后波特率是9600bps的...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
波特率设置错了 也应该有信息出来啊,只不过是错误的信息而已啊,还是看看BSP包中的debug.c文件吧,打开就行了

网友:
// --- by customer
//#define KITL_NONE
#define KITL_SERIAL_UART0
//#define KITL_SERIAL_UART1
//#define KITL_USBSERIAL
//#define KITL_ETHERNET
修改 option.h文件。 禁用kitl debuger 功能,就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lyx_wq/archive/2009/11/16/4814940.aspx
哈哈 咱俩板子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