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Draw问题

楼主:
1>.\YX_GPS\port\c\yu_port_gui.c(79) : error C2039: 'Release' : is not a member of 'IDirectDrawSurface'
1>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ARMV4I\ddraw.h(1172) : see declaration of 'IDirectDrawSurface'
1>.\YX_GPS\port\c\yu_port_gui.c(99) : error C2039: 'SetCooperativeLevel' : is not a member of 'IDirectDraw'
1>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ARMV4I\ddraw.h(811) : see declaration of 'IDirectDraw'
1>.\YX_GPS\port\c\yu_port_gui.c(103) : error C2039: 'GetCaps' : is not a member of 'IDirectDraw'
1>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ARMV4I\ddraw.h(811) : see declaration of 'IDirectDraw'
1>.\YX_GPS\port\c\yu_port_gui.c(122) : error C2039: 'CreateSurface' : is not a member of 'IDirectDraw'
1>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ARMV4I\ddraw.h(811) : see declaration of 'IDirectDraw'
1>.\YX_GPS\port\c\yu_port_gui.c(129) : error C2039: 'EnumAttachedSurfaces' : is not a member of 'IDirectDrawSurface'
1>        D:\Program Files\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include\ARMV4I\ddraw.h(1172) : see declaration of 'IDirectDrawSurface'

不知为何出着问题,有没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在标准的模拟器(STANDARDSDK_500)上,是不支持DirectDraw的,需要用自定义的SDK

网友:
我用Windows mobile 6.0还是有这错,但例子可以

网友:
问题出在我的工程是按C编译的,如果改为C++编译就没问题了,但我其他模块出问题了,怎么半

网友:
使用下面的处理方法: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网友:
LZ可以去google一下C和C++混合编程需要注意哪些,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A:
查了下,说是虚表问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说是虚表问题,不是很清楚

你要去查怎么混合两种语言编程,而不是去查什么虚表的概念

网友A:
经人指点,需加上lpVtbl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人指点,需加上lpVtbl调用就可以了

不要被人误导。记得学校的导师也就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