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关于共享中断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CE6.0共享中断的问题,我要做一个GPIO共享中断,使用的是X86架构的板子,我自己写了仿照GIISR写了一个ISR,在驱动中调用LoadIntChainHandler()这个函数将ISR与IRQ添加到可安装的ISR链表中,可是我发现在IST结束时,我的ISR并没有被释放掉,我是用FreeIntChainHandler()释放ISR,这是我的处理代码:
    //载入GIO_ISR.dll
    g_isrHandle = LoadIntChainHandler(_T("GIO_ISR.dll"),_T("ISRHandler"),pIstInfo->irq);
    //获取系统逻辑中断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pIstInfo->irq,sizeof(pIstInfo->irq),&pIstInfo->SysIntr,sizeof(pIstInfo->SysIntr),NULL);
     //传递参数到ISR中
    KernelLibIoControl(g_isrHandle,IOCTL_IISR_INFO,&info,sizeof(ISR_INFO),NULL,0,NULL);
这是结束IST函数:
BOOL StopIst(PIST_INFO pIstInfo)
{
    DWORD Result;

    //判断线程是否创建
    if ( pIstInfo->hThread != NULL) {
        //设置线程退出标识
        pIstInfo->IstQuit = true;
        SetEvent(pIstInfo->hEvent);
        //等待事件退出线程
        Result = WaitForSingleObject(pIstInfo->hEvent,INFINITE);
        if (WAIT_OBJECT_0 == Result) {
            //断开中断
            InterruptDisable(pIstInfo->SysIntr);
            //释放系统逻辑中断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LEASE_SYSINTR,&pIstInfo->SysIntr,sizeof(pIstInfo->SysIntr),NULL,0,NULL);
            //释放ISR
            FreeIntChainHandler(pIstInfo->hISR);
            CloseHandle(pIstInfo->hEvent);
            CloseHandle(pIstInfo->hThread);
            CloseHandle(pIstInfo->hISR);
            pIstInfo->hEvent = NULL;
            pIstInfo->hThread = NULL;
            pIstInfo->IstQuit = false;
            pIstInfo->irq = 0;
            pIstInfo->SysIntr = 0;
            pIstInfo->hWnd = NULL;

        }
        else {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我怀疑使用FreeIntChainHandler(pIstInfo->hISR);时没有调用ISR中的DestroyInstance()函数,有一点迷惑处是,MSDN上的DestroyInstance()函数是BOOL类型,而MS的GIISR中的代码却是void类型,不知是否还有其它玄机,还望各位大侠慷慨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没有人给我回帖,好伤心。

网友:
不懂,帮你顶。有没有调用Interruptdone

网友:
不是很懂,帮你顶一下,顺便问问,您知道ce6下用kerneliocontrol()申请逻辑中断的时候,内核是怎么进行处理的?具体流程是什么,都那些函数参与了该过程?

网友:
不懂, 友情帮你顶

MARK/

网友:
我在中断服务线程中调用了InterruptDone()这个函数了.
我仅仅知道调用KernelIoControl()函数时,这个函数通过调用OEMIoControl()来实现IOCTL控制码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