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答:51里怎样用pwm产生正弦信号?

楼主(2009-07-31):
抢答:51里怎样用pwm产生正弦信号?
51里怎样用pwm产生正弦信号呢?
信号

网友A:
不太好搞.....
理论上就是,下一个周期的宽度,从一个sin表里面读取.....

网友B:
咦~~~~~~~~你的头像居然是个小猫.............

网友C:
不断地给一个端口就可以得到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