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wince系统cpu主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怎么看wince系统cpu主频?
想问楼主想知道什么。没明白问题的用意。

网友:
用示波器量你的sdram工作时钟,再在bsp里找到SDRAM工作时钟和系统时钟的比例,运算即可得知。

网友:
自己做的内核还不知主频么?
当然是别人的系统了。
有没有什么测主频的软件?我发现tcpmp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A:
用虚拟同步软件看,应该有主频这项

网友:
还真没有这么看过
控制面的中的system info里面有么?

网友B:
看外部晶振 然后看软件内部的分频比不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
看手册计算的。
以2440为例子,看UPLL和MPLL即可。

网友C:
别人的系统可以从系统信息那里看到主频, 不过那只是BSP里面的一个定义,可以随便改的
没有软件可以在wince上准确的测出系统主频,只能测一个大概而已.tcpmp测的一般会偏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外部晶振 然后看软件内部的分频比不就可以算出来了??

软件内部的分频比怎么看?

网友:
这是个办法,不过不同的系统都要看cpu手册,还要读寄存器有些麻烦。

Quote=引用 7 楼 gooogleman 的回复:]
看手册计算的。
以2440为例子,看UPLL和MPLL即可。

网友:
虚拟同步软件哪里有?
引用 网友A:
用虚拟同步软件看,应该有主频这项

网友D:
看你的CPU的datasheet了。
然后看你代码里面的设置了。主要是Core的频率了。

网友:
是控制面板里的系统看么?没有找到主频啊。
引用 网友C:
别人的系统可以从系统信息那里看到主频, 不过那只是BSP里面的一个定义,可以随便改的
没有软件可以在wince上准确的测出系统主频,只能测一个大概而已.tcpmp测的一般会偏高一点

网友:
自己做的内核还不知主频么?
当然是别人的系统了。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CPU的datasheet了。
然后看你代码里面的设置了。主要是Core的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