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 OEMInit执行完就挂了

楼主:
搜索了老帖,但是我却还没解决,在这里在寻求一下,想知道这个一般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我是用uboot下载nk.nb0到30200000运行,没有通过EBOOT,不知道是否是不是这个原因。

在KernelFindMemory函数中,

        RETAILMSG(1,(L"KernelFindMemory\r\n"));              这行有打印
    if (!MDValidateRomChain (ROMChain)) {
        NKDbgPrintfW (L"ERROR! XIP region span accross discontigious memory!!! System Halted!\r\n");
#if 0
        while (1)
            ;
#endif
    }

如果把那行放在下面,就没打印了。怀疑是MDValidateRomChain 这个出了点问题。

如何解决呢?在oeminit中也加入NKForceCleanBoot()这个函数了。

网友:
多去看看程序流程,先认识事物再谈改造。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只要ram的配置,诸如mmu以及bib配置正确的话,在KernelFindMemory里面这一段是不会有错的,毕竟一般情况下是不对其进行修改的
建议检查一下ram的一些配置,顺便清除一下内存重新试一下

----------
与通过什么工具下载没有关系

网友:
个人感觉都好像没问题,内存也清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了。

网友A:
你的image是multibin的还是ramimage的?
如果是前者的话,先改成后者试一下吧
其它的想法,我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mage是multibin的还是ramimage的?
如果是前者的话,先改成后者试一下吧
其它的想法,我也没有了

我是用bin生成的nb0,不知道是属于哪一种,bib文件中是放在ramimage里面的。
如何确定是哪一种的呢?

网友:
bib文件粘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前边把哪个文件给改了,也忘了是哪个文件了,就把PB给重装了,就OK了,如果不嫌麻烦,可以试试

网友:
是ramimage
我没有招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ramimage
我没有招了,呵呵,

恩。谢谢。还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不能继续走下去。

网友B:
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的原因都在于momery/cache初始化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的原因都在于momery/cache初始化不正确。

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lz说memory/cache没有问题,小弟也在这里等高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