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mobile在wince4.2上得安装问题

楼主:
编译环境PB 4.2, 补丁包:WinCEPB42-081231-Product-Update-Rollup-ARMV4.msi

安装好之后在WorkSpace里面将SQL Mobile加入进去,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Development
---SQL Mobile
   ---SQL Mobile
      ---SQL Mobile
      ---SQL Mobile .Net 2.0 Data Provider
      ---SQL Server .Net 2.0 Data Provider

Rebuild之后,没有发生任何错误。
生成NK.BIN,烧写到板上发现并没有将这几个DLL安装上去,注册表上也没有。

之后在$(_PROJECT)\RelDir\SAMSUNG_SMDK2410_ARMV4Release目录下发现,sqlmobile.bib和sqlmobile.reg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于是手动将WINCE420\PUBLIC\SQLMOBILE\OAK\FILES目录下得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elease下,然后在MAKE IMG,
错误如下

Error: Can't find import CoCreateGuid in ole32.dll
Error: Can't find import CoCreateGuid hint 2 in ole32.dll
Error: Fatal import error in sqlceca30.dll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Error PB2505: Error executing #($(_Project)\RelDir\SAMSUN~1\)makeimg.exe.

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手动将WINCE420\PUBLIC\SQLMOBILE\OAK\FILES目录下得这两个文件拷贝到Release下"这样动作是不行的。
sysgen过程会根据各个组件对应的变量名,将bib/reg文件修改并合并。
直接拷贝没有这样的过程,导致最终出错。

你可以看看bib/reg之后,确认需求哪些变量,然后定义一下,再sysgen。

网友:
能详细说明一下,怎么修改吗

SYSGEN文件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