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态对话框的创建和关闭方法

楼主(2010-03-04):
模态对话框的创建和关闭方法
Wince下,我在Dialog1中创建了一个模态对话框Dialog2。
CDialogTime m_DiaTime;
m_DiaTime.DoModal();
然后在Dialog2中分别使用下面函数,关闭。
用
(1)OnOK();
(2)DestroyWindow();
(3)CDialog::EndDialog(0);
这三个函数都不行。
wince提示:Debug Assertion failed!
VS2005中提示:Unhandled exception at 0x00022a30 in CD720 V1_1.exe: 0xC00000FD: Stack overflow.
如何修改啊
failed
对话框
wince

网友A:
关闭是OnCancel吧,OnOk貌似不是哦…

网友B:
默认的
确认 IDOK OnOK()
退出 IDCANCEL OnCancel()

网友C:
我发现可以release版本可以正常退出,但是debug版本无法退出。出现上边的错误。

网友D:
如果是使用虚拟函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我在定时器里检查退出条件,当要退出时用下面两个,debug,releas都可以。
CDialog::OnOK();
CDialog::OnCancel();
或在在自己添加的按键的点击处理函数里用这两个函数,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