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驱动及Firmware相关问题

楼主:
背景:做了一PCB板,上面有能接受CMMB信号的芯片1,可以完成调谐和解调功能,此外还有一SMD CA解密卡2。
       此PCB板的输出为USB接口。
       现在要在PC机上用一播放软件进行检证,看是否能放出CMMB节目。
问题:1.需要开发哪些软件及软件需要的开发环境。
     2.是不是要有芯片1的接口驱动、CA解密卡的驱动,Firmware是不是芯片已经自带了,还要开发吗。
     3.播放软件是通过驱动来和硬件中的Firmware进行通信吗,那Firmare都能提供那些功能接口,在芯片手册和CA解密卡说明书中能有吗。

刚刚接触这行,什么都不明白,请各位GGJJDDMM帮帮忙。

网友:
首先弄清楚原理。
1. 板子上面的 CMMB芯片以及CA卡要驱动起来,这是系统工作的前提。
2. 弄清楚USB输出的是什么信号,TS流吗?PC机与板子是通过USB连接的吗?
   如果是,那用PC端需要写一个软件,获取USB中的数据,并用媒体播放器进行播放。
   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现成的软件,可能需要你自己编写。
3. PC机上的播放软件只是通过USB获取你的板子上的数据流,板子上的Firmware是要保证板子的系统能正常工作,并且USB输出数据正常。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太感谢了,祝您天天开心,您真是个好心人,还有点小问题,^_^。

1. 板子上面的 CMMB芯片以及CA卡要驱动起来,这是系统工作的前提。
  -> 您的意思是不是,得写它俩的驱动,让PC机识别它们。
2. 弄清楚USB输出的是什么信号,TS流吗?PC机与板子是通过USB连接的吗?
  如果是,那用PC端需要写一个软件,获取USB中的数据,并用媒体播放器进行播放。
  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现成的软件,可能需要你自己编写。
  ->USB输出的是复用子帧(MSF),是通过USB与PC机连的。
    是不是得写个这样的软件:
        1.能从USB中读出MSF数据。2.对MSF数据解复用后,把加扰数据写到CA卡中,进行解密解扰。
        3.能从CA卡中读出解扰后的数据。

3. PC机上的播放软件只是通过USB获取你的板子上的数据流,板子上的Firmware是要保证板子的系统能正常工作,并且USB输出数据正常。

总结一下,我要做的工作有:
1.PCB板USB接口的驱动,CA解密卡的接口是SDIO的,所以还得写SDIO的驱动。
2.PC侧开发一软件,控制数据的输入输出的)。
3.PCB的Firmware开发。
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