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一对多通信

楼主(2009-09-25):
RS485接口一对多通信
当一个RS485接口连接多个设备的时候,RS485怎么区分这些设备呢?
附:RS232接口也可以通过RS232集线器连接多个设备,那它又是怎么区分每一个设备的呢?
设备
接口

网友A: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首先,串口通信是指上位机和下位机通过串口来进行通信。在上位机连接了多个下位机的情况下,上位机是通过下位机的下位机地址来区分各个下位机的。
一般的串口通信都需要通信协议,协议通常是这样的:起始符+下位机地址+通信命令符+参数+校验+结束符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类似。

网友B:
哈哈,楼上回答很好,就是靠通讯协议来保证的,一主机多从机。从机一直处于监听状态,听到点他的名字(地址)他才回答。主机通过分别叫从机来回答问题来保证通讯的。

网友C:
RS485只是一个电气特性的定义,用户可以自己制定通信协议,如地址分配,命令-应答,比较灵活,缺点是自己制定的通信协议对其它厂商来说可能不可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在问的是硬件电路上的怎么实现区分,还是软件上的怎么区分。

网友E(2010-04-20):
我和楼主有相同的问题
1楼的回答 我明白了
但是怎么区分地址呢?我的理解是rs485总线不是有两根线吗?一根叫A 一根叫B的话,是不是从机1接到AB上,从机2也接到AB上,那当信号在AB上传输时怎么知道是发给从机1还是从机2呢。。。。。
描述不清楚 请见谅 我主要就是对rs485总线没有概念 不能理解rs485怎么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