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串口连接ATtiny2313(AVR)和MC68HC908AP(Freescale)

楼主:
如题。
串口设置:9600 bps , 8bits, 1 stop bit, no parity
MC68HC908AP上使用了上拉电阻(阻值不知道)
ATtiny2313上没使用任何上拉电阻

我曾试着用线直接TxD-RxD,RxD-TxD连接,但是有严重的信号错误,根本无法识别。

连个单片机我都成功的使用MAX232和电脑通讯过,但不知道能否直接连接两个MCU,我没更多的MAX232了。

讲一下怎样连接连个AVR MCU 也行。

网友:
两端都不要使用MAX232驱动芯片,应该可以直接连接的,除开信号线外,还需要共地。

网友:
如果电平一至MCU间的232口可以直连

网友:
似乎不行,现在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A:
还有,ATtiny2313上的TxD一直保持高电平(不传输时),MC68HC908AP上的TxD一直保持低电平(不传输时),极性(Polarity)都没有反转。
连个单片机接上同一个MAX232都能与电脑通讯,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ATtiny2313上的TxD一直保持高电平(不传输时),MC68HC908AP上的TxD一直保持低电平(不传输时),极性(Polarity)都没有反转。
连个单片机接上同一个MAX232都能与电脑通讯,怪了。

空闲时,TX/RX应该为高,看看68HC是不是什么地方TxD又用作IO了。
对你最后一句话有点怀疑。呵呵。

网友:
但问题在于它还能跟电脑通讯

网友:
还有,68HC的TxD与RxD使用了专门的管脚,不能用作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ATtiny2313上的TxD一直保持高电平(不传输时),MC68HC908AP上的TxD一直保持低电平(不传输时),极性(Polarity)都没有反转。
连个单片机接上同一个MAX232都能与电脑通讯,怪了。

手册上讲,它的TX需要上拉,估计Tx脚没有真正上拉,即使你认为上拉了。 当添加max232时,估计这时232内部有上来,所以可以正常和PC通讯。

网友:
哦,我试试。

网友:
成功了!上拉电阻+共地。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