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模块的选择购买···

楼主:
以前一直用AT命令固件的串口蓝牙模块,现在换成支持微软蓝牙协议栈的CSR BC417 模块,但是放进去,系统都不能启动了。
不知道这个串口蓝牙模块是否一定要接硬件流控的?我的没有接,当时设计就没引出流控引脚,汗死了。

对了,大家有没有比较好的USB接口的蓝牙模块?找不到,就来这里问了,希望大伙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串口蓝牙,过两天也得调试了,希望能跟楼主多交流。^_^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蓝牙,过两天也得调试了,希望能跟楼主多交流。^_^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呵呵,对了,你以前不是弄过USB的吗?效果不行也要用串口,呵呵?

网友B:
用串口蓝牙是不用加一个组件的,组件名字不记得反正有UART字样,默认也是不加的。加了就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蓝牙是不用加一个组件的,组件名字不记得反正有UART字样,默认也是不加的。加了就会出问题。

别人的行,我的不行啊。呵呵。

网友C: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BC63B239A也是串口蓝牙

好像驱动加个有CSR字样的就可以跑起来了,但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要先写PSKEY。

网友:
做个MARK,还没玩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BC63B239A也是串口蓝牙

好像驱动加个有CSR字样的就可以跑起来了,但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要先写PSKEY。

老兄,能写个具体点的流程吗?

网友:
串口的蓝牙模块一般都是要用RTS和CTS的。

usb接口的蓝牙模块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5 楼 tcdl85 的回复: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是BC63B239A也是串口蓝牙 好像驱动加个有CSR字样的就可以跑起来了,但是在初始化的时候要先写PSKEY。

老兄,能写个具体点的流程吗?

定制的时候只加了Bluetooth Stack with Integrated CSR Chipset Driver
然后在系统自代的HCI_OPENCONNECTION()之前写PSKEY

///*********************************************************************************
        HINSTANCE hInst;
        hInst = LoadLibrary(L"bthbcsp.dll");
        typedef void (*hcioc)(void);
        RETAILMSG(true,(TEXT("bthbcsp.dll 2 ")));
        hcioc hciopenconnect= (hcioc)GetProcAddress(hInst,L"HCI_OpenConnection");
        hciopenconnect();
        FreeLibrary(hInst);
        hInst=NULL;
//********************************************************************************/

        if (! HCI_OpenConnection ()) {
                DEBUGMSG(TRUE, (TEXT("LILIPUT 12.21 HCI_OpenConnection (0) ERROR!  \r\n")));
        IFDBG(DebugOut (DEBUG_ERROR, L"hci_connect_transport:: ERROR_MEDIA_UNAVAILABLE\n"));
        gpHCI->Unlock ();
        return ERROR_MEDIA_UNAVAILABLE;
    }

好像这样就能跑起来了,可以搜索设备,可以接收文件,但还不知道要怎么才能传文件,我也在郁闷中啊~~~

网友:
多谢楼上,呵呵呵。

一起努力!

网友:
模块一般都是uart通讯的吧。厂家一般是用CSR+MCU,MCU的串口做为通讯接口。
USB的听说过语音导航的蓝牙设备。具体是哪一家想不起来了。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口蓝牙,过两天也得调试了,希望能跟楼主多交流。^_^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呵呵,对了,你以前不是弄过USB的吗?效果不行也要用串口,呵呵?

串口蓝牙就没驱动什么事情了。串口打开了就是AP如何处理的事情了。
以前我用的是轮询读的方式,但是会有影响,估计还是得用中断的形式来采uart的数据,轮询可能会导致资源占用过大。特别是有媒体播放的时候,轮询可能导致播放不流畅。

网友:
搞定了,哈哈哈,是厂家资料有误。

CTS和RTS不能互联的。断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