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表中IRQ该添加多少?

楼主:
#define AT91C_ID_IRQ1   ((unsigned int) 30) // Advanced Interrupt Controller (IRQ1)

我用的是IRQ1,IRQ1定义为上.
那我注册表中的IRQ添加多少呢? 1E 还是30? 我试了1E不行啊!

网友:
是16进制才对

看看中断设置吧。

你的串口搞得怎么样了?

现在我郁闷了,我以前搞得外部串口,现在居然不行了。真是神了,以前我还截图了,现在放上去一点动静都没有。气人。

网友:
我是用wince5.0下的,SysIntr 说是IRQ+16,现在的IRQ是1E(十六进制) 这个个SysIntr 是1+16还是1E+16?
现在就这地方很晕头。。

网友A:
goooglemen你那个外部串口代码 是4.2移植过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ooglemen你那个外部串口代码 是4.2移植过来的么?

是,现在不会工作了。

又要重来。

wince5.0的 BSP的中断你不用理会,是动态的。

网友:
可以打开com5就是收不到。呵呵好像发现点问题。。现试验下。

网友:
注册表中填的值一般是自己驱动代码中用到的,所以查一下代码是怎么用的吧
另注册表中的值一般都用16进制的

网友:
不添加也无所谓的,我的驱动里边用到中断,但是注册表里都没写,主要问题是你的驱动或者其它程序要不要到注册表读这个值

网友A:
调通了。。呵呵 周末结帖。
在注册表中只要指定系统中断,具体工作还要在代码中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通了。。呵呵 周末结帖。
在注册表中只要指定系统中断,具体工作还要在代码中来做。。

所以你的程序中如果不读注册表的中断值的话注册表里就根本不用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