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6.0 和 Wince5.0 差别很大,请介绍一下WinCE6.0 ( ...

楼主(2009-08-17):
WinCE6.0 和 Wince5.0 差别很大,请介绍一下WinCE6.0 (包括: 目录结构....)
WinCE6.0 和 Wince5.0 差别很大,请介绍一下WinCE6.0 (包括: 目录结构....)
目录

网友A:
买本书看吧。

网友B:
老兄,这个目录结构就不要让我们帮忙了吧。

网友C:
以前 CE5.0 BSP CSP 界线明显,CE6.0 BSP CSP 不好区分.

网友D:
简单说,6.0在开发工具,操作系统内核,应用程序开发,驱动程序模型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动,在强壮性和安全性方面有所增强,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特性,具体情况你查书吧或者BAIDU,GOOGLE

网友E:
总之我不管那么多,对于调试安全来说,把代码搬到BSP是合适的。
有些人为了调试bug把文件系统都搬到BSP下的。

网友F:
CE6.0 对于OAL这一块是有些改动的,比如把Kitl分享出来等
具体的不同完全可以看PB的帮助文档

网友G:
看我的BLOG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