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仿真问题

楼主(2009-07-19):
电路设计仿真问题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高频数据采集的模拟电路,请教各位大虾,那款仿真软件元件库比较丰富,比较好用?
ADS?Multisim ?Proteus?还是其他?大家交流一下啊
电路
设计
数据采集
仿真软件

网友A:
Multisim现在有新版本,emule上下一个吧,不知楼主想自己搭采集电路还是用专门芯片啊?
专门芯片库里不一定有啊。

网友B:
Multisim 10吗?我缺少一些元件库啊

网友C:
不要过分依赖仿真,毕竞它只是你设想的参数---最多是测试出的参数拿到机器上,让机器帮你计算而已,
然而实际电路和仿真中的“电路”是有区别的,特别是高频,差别更大,因为其分布参数很难用具体指标说明或者不容易指出具体参数。
我认为,只要学好了基础,自己多算一算、做一做,要比仿真强多了,机器毕竞代替不了人,否则当老板的就不用工人了。
仿真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说明问题,我的意思是,使用仿真但不能依赖仿真。

网友D:
据我经验 仿得没问题的 实际的往往有问题
但是对初学程序的 我觉得protues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