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VS2005无法通过active sync下载wince程序。

楼主:
各位,
我用VS2005无法通过active sync下载和调试wince程序至目标机,在Deploy时失败。
提示:
1>------ Deploy started: Project: FLC_PREVIEW_API, Configuration: Debug CMMB (ARMV4I) ------
1>All attempts to connect to the deployment target at port 5655 have failed. Addresses attempted:
1>        127.0.0.1.
1>The device security configuration may have disallowed the connection. Ensure that you have the appropriate certificates on your device for development. Review your SDK documentation for proper security settings for connecting to this device.
1>
1>Connect to device failed.
1>
========== Deploy: 0 succeeded, 1 failed, 0 skipped ==========

但是我的active sync能够正常连接,可以浏览目标机的文件。
用evc4.0也完全正常,可以通过active sync进行下载调试。

baidu,google,msdn都搜过,也有人有过这样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办法。非常之郁闷,希望万能的csdn上能得到帮助!
前面也有兄弟发过类似的帖子,但它是evc不能用。

网友:
连接到设备时成功了吗?检查下你是不是只有USB连接到板子上,有没有把其他的串口也连接上了,有就断开

网友:
2440板子装一下USB驱动就好了

网友:
点一下“connect to device“看下能不能连上设备,再看下"Device Options“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但貌似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 连接到设备时成功了吗?检查下你是不是只有USB连接到板子上,有没有把其他的串口也连接上了,有就断开
只有USB连接着。

---〉2440板子装一下USB驱动就好了
我这个不是2440的板子。

---〉点一下“connect to device“看下能不能连上设备,再看下"Device Options“的设置是否正确
connect to device没办法连上设备,Device Options配置应该没问题,因为同事使用同样的配置却可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有什么软件会冲突,估计重装系统可能会解决,但那实在是太麻烦了。

网友:
有些问题确实是只有重装系统才能解决.

网友:
你的这台目标机在同事那可以下载调试吗?有时候目标机上的ActiveSync会有问题,先把这个问题排除掉

网友:
---->你的这台目标机在同事那可以下载调试吗?有时候目标机上的ActiveSync会有问题,先把这个问题排除掉
可以的。

网友:
重装系统,结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