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中九刷机线

楼主:
怎么制作中九刷机线,用来升级小锅电视接收器,需要什么材料

网友:
没弄过,
帮顶下,MARK.

网友:
看看小锅用的是什么CPU,查查这个CPU用什么接口进行更新,SPI、JTAG等等,然后再找相关的软件。

网友:
hi3121    我还是不知道啊

网友:
注意集电极上的两个电阻,可以从接口端断开直接接5V外接电源。
刷海尔方案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用外接电源。
机顶盒没有一脚电源供电的可接到RS232的7脚上供电

网友:
图片看不到。现在加密又升级了没有?

网友:
升级线是这样做的买一个MAX232集成电路10UF10V的电解电容6个470UF16V的电解电容一个USB线一根D9头一个

网友:
USB线是用来给MAX232供电用的470UF电容是滤波USB电源用的然后找废电路板有双列直插8脚的看图就可以做了也挺好用的

网友:
MAX232电路10元一个输出线的插头用电脑的开机和重启,到主板的头就可以了

网友:
唉没看懂呀,太笨了我。。。。。。。。

网友:
看不见图,也想做个。又简单点的吗

网友:
我想发个图了可是找不到发的地方,因为我九做成功了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