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410的视频数据压缩存储到一个文件该怎么办呢

楼主:
大家好:
     我现在要做wince 6410的视频数据压缩存储到一个文件(h264编码的), 以前搞linux的对wince 一点也不懂。 所以有很多问题站在linux角度去思考的。
  问 1:底层出来的是视频数据流是h264的编码的(6410 支持硬件压缩), 然后 上层获得这个数据流进行保存成一个视频格式文件,让后我用播放器我能播放吗?
  问 2:CAMERA处理的数据好像没有经过MFC吧?

  如果大家有相关代码能否提供一下呢?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1.需要CE上有h264的decoder
2.MFC什么意思?

网友:
MFC是6410的一个DSP负责编码h264以及mpeg4的一个硬件。

“1.需要CE上有h264的decoder”,我现在不需要播放,只需要能存储成一个文件就可以了。真的不知道怎么搞。根本没有windows 的编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有windows 的编程经验。

那就看看《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用C++实现)》这本书吧!!!

网友:
既然出来的已经是h264的格式,那你就用writefile把这些数据写到文件里面去,加个文件头就可以了阿,这个在任何系统上都是通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看到你的回复真是雪中送炭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添加文件头,我现在需要看那方面的书籍呢。

网友:
Windows CE嵌入式高级编程及其实例详解  确实是本好书谢谢大家。但是没有 加文件头的。

网友:
楼主,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一起讨论一下S3C6410的mfc吧,我的QQ:47157860

网友:
SMDK6410\SAMPLES\MFC\下有编解码的例子。
为什么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