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定时中断问题

楼主:
在触摸屏的驱动中,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就是标示gIntrTouchChanged这个逻辑中断的。我有不明白的地方
1、我看了很多都是用TIMER3这个定时器,一定要用TIMER3吗?如果是,是为什么呢?
2、对于TIMER3这个中断,我没有在intr.c这个文件找到对IRQ_TIMER3的处理。也就是说,在中端服务线程中,没有将TIMER3的物理中断转换为逻辑中断的操作。这是为什么呢?

在线等,谢谢....

网友:
在触摸屏的驱动中,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就是标示gIntrTouchChanged这个逻辑中断的。我有不明白的地方
1、我看了很多都是用TIMER3这个定时器,一定要用TIMER3吗?如果是,是为什么呢?
2、对于TIMER3这个中断,我没有在intr.c这个文件找到对IRQ_TIMER3的处理。也就是说,在中端服务线程中,没有将TIMER3的物理中断转换为逻辑中断的操作。这是为什么呢?
----------------------------------------------------------------------------------------------------------------------
1. 触摸驱动不一定要用TIMER3,你可以随便改的,但是不能使用TIMER4,因为TIMER4是用来给操作系统和现实实时时间的。
2. 不知道LZ在TOUCH驱动里面有没有见过一下语句:
    (1)Irq[2] = IRQ_TIMER3;
    (2)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rq, sizeof(Irq), &gIntrTouchChanged, sizeof(UINT32), NULL)
   其中:
     第(1)句就是硬件中断号;
     第(2)句就是动态注册中断,其目的就是把硬件中断号和系统中断号联系起来,只要产生了TIMER3中断系统就会知道了,
     gIntrTouchChanged事件就自然被等到了,系统就会去处理中断。很多代码在PUBLIC里面实现的,哪里是与硬件无关的代码,只要你在TOUCH驱动里面
     实现了你所看到得代码就可以,具体的可以自己跟踪下去。

、、、、、、、、、、、、接分了、、、、、、、、、、、、、、、、、、、、、、、、、、、、、、、、、、、、、、、、

网友:
不一定。

定时器是自动重装的。所以和普通驱动不同。

网友A:
谢谢 LH806732 的精辟答复,也感谢 gooogleman 高手的帮助(注意你好久了,嘿嘿,天天等你空间)
再次感谢。

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LH806732 的精辟答复,也感谢 gooogleman 高手的帮助(注意你好久了,嘿嘿,天天等你空间)
再次感谢。

结贴......

多谢抬举了,eeworld博客有问题了。老是发不出文章,我在博客园开了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