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附件中的mic接口为什么左右两个声道可以接到一个音 ...

楼主(2009-04-22):
请问附件中的mic接口为什么左右两个声道可以接到一个音频线上?
如题:
还有什么时候应该把左右两个声道接一条音频信号,什么时候应该把两个声道分开接,多谢指教,不胜感激!
左右
音频线
不胜感激
接口

网友A:
附件?
音源单声道,可以将左右声道接一条

网友B:
附件没贴上不好意思
就是说如果音源是单声道的话就可以把输入的左右声道接一块?
人的说话是否单声道?如果是,即mic的输入就可以把左右声道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