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Jumping to 0x0013A01C??

楼主:
在通过网络下载操作系统镜像时,目标机黑屏,显示Jumping to 0x0013A01C,开发主机接收不到信息。
按Attach,则出现以下错误:
  CoreCon)  20:08:31 08/04/2009 中国标准时间:  Failed to connect debug message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transport settings.
(CoreCon)  20:08:31 08/04/2009 中国标准时间:  Transport service failed to connect
(CoreCon)  20:08:31 08/04/2009 中国标准时间:  Warning:  One or more services failed to connect.  Make sure that the service is properly configured.

按照有的说法,将CoreCon文件夹删除了,并重新安装了PB,还是不行。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ip地址设置的对不对啊?网卡中断设置的对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p地址设置的对不对啊?网卡中断设置的对不对了?

我的开发环境是通过DHCP进行连接的。
所以我在autoexec.bat中设置目标机的Ip为:SET NET_IP=       (按照说明此处为空)
请问网卡中断应如何正确设置?我没太注意这一点.

网友: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应该从什么方面排查这个问题。

网友:
换了一个新版本的BSP和eboot.bin,现在目标机和开发工作站已经可以连接起来了,目标机上显示Jumping to 0x0013AC2C,开发工作站能出现下载进度显示界面。
但是下载结束后,出现如下Find Source的对话框,Please enter the path for driver.cpp.我添加了路径还是不对,在PB的debug中显示:
4294775938 PID:a3f7b33e TID:a3e28fb6 0x83e1d000: Unknown: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E:\gigantitin\private\winceos\COREOS\gwe\mgdi\base\.\driver.cpp at line 1363
请问应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