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WinCE屏保密码后与PC机同步问题?

楼主:
客户要求我们的WinCE设备使用屏保,根据WinCE的帮助,添加了两条注册表项后,屏保可正常运行。
但是,在控制面板的"密码"项里设置了屏保密码后(必须先设置开机密码,才能设置屏保密码,二者是关联的,大家可看一下passwd.cpp)
但是,设置开机密码后用ActiveSync与PC机同步时PC端会提示该移动设备有密码保护,要求输入密码。
郁闷的是输入WinCE端设置的密码后提示密码输入错误,连续输入三次Activesync就不再尝试连接了,
密码只是简单的设置位123,不存在输入错误的可能。
前面提问时,有人说是键值不同。

现在的要求是屏保及屏保密码必须有,与PC机同步时要求PC端不用输入密码。
我尝试修改了startui.cpp及passwd.cpp中的源码,始终不能实现上述要求。
passwd.cpp中PASSWORD_STATUS_ACTIVE用于激活系统密码(即开机密码)  PASSWORD_STATUS_SCREENSAVERPROTECT用于激活屏保密码,
问题是WinCE帮助说要设置PASSWORD_STATUS_SCREENSAVERPROTECT,
必须先设置PASSWORD_STATUS_ACTIVE,但是设置了PASSWORD_STATUS_ACTIVE就必然会有开机密码,
貌似死循环了,各位老大,有什么方法吗?

再说一遍要求,WinCE平台,实现屏幕保护程序且添加屏保密码,与PC机用ActiveSync同步时不需要输入密码。
或者,输入密码与WinCE端设置的密码相同也可。

网友:
进来学习

问下楼主:根据WinCE的帮助,添加哪两条两条注册表项后,屏保可正常运行?

网友:
添加以下两个注册表项即可实现屏保功能,但是要注意Shell要选择为thin client shell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ower]
    "BattPowerOff"=dword:0
    "ExtpowerOff" =dword:0
    "ScreenPowerOff"=dword:3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BT\Shell]
    "ScreenSaver"="ssfloat.lib"
    "ScreenSaverEnable"=dword:1

在控制面板的“密码”里设置了屏保密码后,过30秒钟,屏保运行

网友:
我也去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关注!

    俺现在的现象是:设置了开机密码和屏保密码,重启后出现开机密码提示,但是开机密码界面显示不完全,但是软键盘可以自动弹出(经过对startui.cpp的修改),可以直接输入密码即可进入系统!
    如果是停留在开机密码提示情况下连上USB线同步,会提示输入密码,但是如是开机密码后提示不对,三次输入错误后就不再尝试连接了!
   但是如果进入系统后,连上USB线是可以正常同步的,不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
回答错了,
如果进入系统后,连上USB线需要同步时,也是需要输入密码的!

真TMD的郁闷!

网友:
到Platfrom Builder5.0帮助文件中,查找“Configuring Screen Savers in Thin Client”主题,即可看到楼主说的关于如何构建屏幕保护的步骤和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