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 没标容值怎么判断其大小?谢谢!!!越详细越好最好附图

楼主:
贴片电容 没标容值怎么判断其大小?谢谢!!!越详细越好最好附图

网友:
用仪器测量吧

网友:
需要专业工具

网友:
粗的判断可以通过颜色区分,要准确的话肯定要用工具.

网友:
看其位置,猜其作用,比如退耦电容,常用0.1uF。

网友:
除了猜,想不出什么方法了

网友:
拆卸下来测量。

网友:
怎么粗略估计一下????????????????????????????????

网友:
安捷伦4268A 120Hz/1kHz 电容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