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开一贴 ---------WinCE6.0 开机画面

楼主:
各位大侠:

    自己定制了一个WinCE6.0 的操作系统,启动时间大约在10秒钟左右,想在CE系统真正起来之前,加一个画面,以免看着不舒服。看帖子发现一般解决都是在eboot 或者OAL层加。不解。问问大家。

    我用的Atmel 公司的 at91sam9263。
    在eboot 里面没有LCD初始化代码,如果在eboot里面加的话,是不是还要增加LCD初始化的代码?
  在OAL层加,小弟愚钝,没有看出任何端倪,请大家不吝赐教!

  有人有相关的参考代码吗》让小弟参考下,万分感激@!

网友:
eboot是下载镜像用的,镜像下载后再启动请问是从哪儿开始的?还是在eboot吗?

网友:
要想LCD显示画面就必需要先初始化LCD,所以如果EBOOT显示画面就要EBOOT初始化LCD,可以自己移植一下

网友:
eboot文件夹里面有一个叫bitmap.c存放的就是在boot完成后,显示的图片信息

网友:
必须加LCD初始化,呵呵。先初始化LCD,紧接着就弄个画面。呵呵。

网友:
有些程序的logo好像也是在eboot的时候加载的,图像信息就存储在叫logo的文件里面,如果有这个的话,可以直接修改这个文件,换成自己的图片。(当然此时LCD肯定是初始化的了)

网友:
肯定需要加LCD初始化

网友:
你可以先找找就你现在使用的平台有没有人实现过logo图片,如果有那就好办。

如果没有你可以先参考2410的,这款arm平台可以实现logo的,你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它的资料的。

参考资料,通过代码的调试等方法实现效果!

网友:
我通过修改BootLoader实现了修改开机LOGO,实现开机动画跟LOGO应该差不太多,楼主加油,哈哈…

网友:
楼主,修改好了分享结果,收藏了此贴
下一步我也要用,
不过我知道如果启动成功不要界面,可以去掉进程 explor.exe如此如此

网友:
eboot 里面需要增加初始化LCD控制器代码,然后将logo写入FrameBuf
OAL层中一般会在OEMInit()中初始化LCD控制器,然后清空Framebuf,把清空Framebuf改为将logo数据写入就可以了.
不过不同的芯片的BSP结构并不一定都相同,有可能你的BSP里直到display驱动中才初始化LCD控制器.但基本实现方法就如上所述.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具体操作方法
我们用的X86 是在BIOS里加的启动画面

网友:
在Eboot里面修改bitmap.c文件下面的ScreenBitmap的数组
再修改Main.c里面的IntialDisplay函数
就可以修改启动画面了
需要啥帮助 直接站内我 我这有写好的
这俩星期啥都没干 就弄这个了

网友:
源码:

/*
@func   void | DisplayPicture | Show the Picture in the LCD.
@rdesc  x ---> the x postion to show in the LCD
@                                y ---> the y postion to show in the LCD
@comm
@xref
*/
static void DisplayPictur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int i,j,iTFT,jTFT,iBMP,jBMP;
        //unsigned short *pDisplayAddress = (unsigned short*)(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 (LCD_XSIZE_TFT*2*(Y-1) + 2*X));

        unsigned short *pDisplayAddress = (unsigned short*)(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memset((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BACKGROUND_COLOR, LCD_ARRAY_SIZE_TFT_16BIT);        /*White */

#if (LCD_TYPE == TFT240_320)
        for(i=0;i < LCD_XSIZE_TFT * LCD_YSIZE_TFT;i++)
        {
                unsigned short colorTemp;
                colorTemp = ScreenBitmap[i];
                *pDisplayAddress = Palette[colorTemp];
                pDisplayAddress++;
        }
#else

//#elif (LCD_TYPE == TFT480_272)
//#elif (LCD_TYPE == TFT640_480)
//#elif (LCD_TYPE == TFT800_480)
//#elif (LCD_TYPE == TFT800_600)

        jTFT = (LCD_YSIZE_TFT - BMP_Y_SIZE)/2,jBMP = 0;
        for(;jTFT < (LCD_YSIZE_TFT + BMP_Y_SIZE)/2 && jBMP < BMP_Y_SIZE;jTFT ++,jBMP++)
        {
                iTFT = (LCD_XSIZE_TFT - BMP_X_SIZE)/2,iBMP = 0;

                for(;iTFT < (LCD_XSIZE_TFT + BMP_X_SIZE)/2 && iBMP < BMP_X_SIZE;iTFT ++,iBMP++)
                {

                        unsigned short colorTemp;
                        colorTemp = ScreenBitmap[jBMP * BMP_X_SIZE + iBMP];
                        pDisplayAddress[jTFT * LCD_XSIZE_TFT + iTFT] = Palette[colorTemp];
                }
        }

#endif

}

这个函数在Main.c->static void InitDisplay(void)
这个函数里面调用就行了

网友:
还是某大哥的厉害,实现开机gif显示,王道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哥鼎力相助,我查看了相关源代码,其实在eboot中是有相关的支持的,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搞定,有点BUG,等成功解决了,定分享....

网友:
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
LCD初始化代码肯定要加的,这段代码其实就是一些LCD时序参数的设置
这些设置你可以在BOOTLOADER或者OAL里面设置
模拟器是两个都设置了,但是韦伯兄的意思是设置一个就好了
在设置完之后接下来直接调用函数memcpy()就好了
这里要注意FrameBuffer里面的值
至于现在流行的将图片从FLASH里面读取我正在看!
以上言论仅供参考!
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