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中断速率的疑问?

楼主:
2440外界250KBPS的通信设备,每秒中大约产生2272个中断。如果将中断脚接EINT17, 在WINCE下2440就反应不过来,经常丢中

断;如果中断脚为EINT0,却能响应每个中断,不会丢。请问EINT0,EINT17在中断响应上有什么差别?

网友:
当时我用OSbench测过,比A3慢了一半呢,
2440已经慢慢退出市场了。

网友A:
现在测得EINT1总是不能接收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测得EINT1总是不能接收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是否有中断产生呢?
寄存器设置是否正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