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45 看门狗 门限电压设置

楼主:
   现在我按x5045pdf上的操作,对x5045 设置门限电压, 烧之前测到x5045的门限电压是4.3V ,烧完后一块的Vtrip(门限电压)到了5.3V  另一块到了1.3V , 不知我哪里出错了,忘高手指正一下,下面是我的电路和程序

5V--->VCC 单片机是AT89C61  5V--10K--看门狗.7(复位脚)  X5(x5045).8(vcc) 接4.6V,  X5.3(wp)接17V  so 和si 一起接到p1.4 VSS接地,sck接p1.3 cs 接p1.2 单片机12M 两30P电容 p2接四个电阻和灯, 程序如下
        DOG_CS              EQU     P1.2
        DOG_CLK             EQU     P1.3
        DOG_DAT             EQU     P1.4

org 0000h
ajmp start
ljmp  start
ljmp  start
ljmp  start
ljmp  start
ljmp  start
ljmp  start
l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a,#0ffh ;
clr c ;
mov r2,#08h ;循环八次。

lcall WREN_CMD
loop: rlc a ;带进位左移。
mov p2,a ;输出到P1口。
mov p0,a ;输出到P1口。

clr  dog_cs
setb  dog_cs
call delay ;延时一段时间

djnz r2,loop ;反复循环
mov r2,#07h ;再往回循环。
loop1:
rrc a ;带进位右移
mov p2,a ;输出到P1口。
call delay ;延时一段时间
djnz r2,loop1 ;反复循环

jmp start ;重新开始

delay:
mov r3,#20 ;延时子程序
d1: mov r4,#200
d2: mov r5,#248
clr  dog_cs
setb  dog_cs

djnz r5,$
djnz r4,d2
        ret

WREN_CMD: ;CLR DOG_CLK

           SETB DOG_CLK;初始状态是为1的
           NOP
           NOP
           NOP
           CLR dog_cs
           MOV A,#06h
           LCALL OUTBYT

           SETB DOG_CLK;初始状态是为1的
           NOP
           NOP
           NOP
           SETB dog_c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CLR   dog_cs

            mov  a,#02h
            LCALL OUTBYT
            mov  a,#00h
            LCALL OUTBYT
            MOV A,#01h
            LCALL OUTBYT
            mov  a,#00h
            LCALL OUTBYT
                       SETB DOG_CLK;初始状态是为1的
           NOP
           NOP
           NOP
           SETB dog_cs
           RET

OUTBYT:    MOV R3,#08H
  OUTBYT1: CLR DOG_CLK
           RLC A
           MOV DOG_DAT,C
           NOP
           NOP
           NOP
           SETB DOG_CLK
           NOP
           NOP
           DJNZ R3,OUTBYT1
           ;CLR DOG_DAT
SETB DOG_DAT;释放总线
           RET

ljmp  start
ljmp  start
ljmp  start
org 0x0fff
ljmp  start
end

网友:
首先看到汇编,有种说不来的感觉。呵呵

楼主自己好好看下面的C代码吧:
#ifndef X5045_h
#define X5045_h

#define WDT1_4  0x00;
#define WDT600  0x10;
#define WDT200  0x20;
#define WDTDIS  0x30;

//BIT
sbit B_CS5045=P2^0;
sbit B_SO5045=P2^1;
sbit B_SCLK5045=P2^3;
sbit B_SI5045=P2^2;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tcX5045;

void RstWDT(void);
void WrB5045(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 reentrant;      //写入单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dB5045(unsigned char);           //读出单字节数据
void byteout(unsigned char);                    //向5045输出单字节
void wip_chk(void);                             //等待5045结束内部写周期
unsigned char rdsr(void);                       //5045状态寄存器读出程序
unsigned char bytein(void);                     //从5045读出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x(void);                      //读地址,地址位于100h
void wrsr(unsigned char);                       //5045状态寄存器写入程序
void wren(void);                                //写允许
void wrdi(void);                                //写禁止

#endif

/*
X5045/3 读写驱动
*/

#include
#include "X5045.h"

//复位看门狗
void RstWDT()
{
    B_CS5045=0;
    B_CS5045=1;
}

//向X5045写入单字节数据
//输入:x,待写数据,address,写入数据的地址
void WrB5045(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address) reentrant //数据,地址
{
        wren();
        B_SCLK5045=0;
        B_CS5045=0;
        byteout(0x2); //write
        byteout(address);
        byteout(x);
        B_SCLK5045=0;
        B_CS5045=1;
        wip_chk();
        wrdi();
}

//从X5045读入单字节数据
//输入:address,待读数据地址
//返回:读出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dB5045(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a x;
        B_SCLK5045=0;
        B_CS5045=0;
        byteout(0x3);  //read 000h
        byteout(address);
        x=bytein();
        B_SCLK5045=0;
        B_CS5045=1;
        return (x);
}

//向X5045输出单字节
void byteout(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data i,j;
    j=128;
    for(i=0;i<8;i++)
    {
        B_SCLK5045=0;
        B_SI5045=x/j;
        B_SCLK5045=1;
        x%=j;
        j/=2;
    }
    B_SI5045=0;
}

//等待X5045结束内部写周期
void wip_chk()
{
    unsigned char data dat;
    tcX5045=0;
do
    {
        dat=rdsr();
        dat&=0x1;
        if(tcX5045>=5) break;
    }
    while(dat);
}

//5045状态寄存器读出程序
unsigned char rdsr()
{
    unsigned char data dat;
B_SCLK5045=0;
    B_CS5045=0;
    byteout(5);
dat=bytein();
B_SCLK5045=0;
B_CS5045=1;
return (dat);
}

//从X5045读出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bytein()
{
    unsigned char data i,x;
    x=0;
    for (i=0;i<8;i++)
    {
        B_SO5045=1;
        B_SCLK5045=1;
        B_SCLK5045=0;
        if (B_SO5045) x=x+x+1;
        else x<<=1;
    }
    return(x);
}

//5045状态寄存器写入程序
void wrsr(unsigned char x)
{
    wren();
B_SCLK5045=0;
B_CS5045=0;
byteout(1);   //wrsr
byteout(x);
B_SCLK5045=0;
B_CS5045=1;
wip_chk();
    wrdi();
}

//写允许
void wren()
{
B_SCLK5045=0;
B_CS5045=0;
byteout(6);
B_SCLK5045=0;
B_CS5045=1;
}

//写禁止
void wrdi()
{
B_SCLK5045=0;
B_CS5045=0;
    byteout(4);
    B_SCLK5045=0;
B_CS5045=1;
}

如果还有问题,再找我

网友:
我的程序存储都正常的,就是现在另外写了个程序来设置x5045 门限电压 设置这个电压要有15V以上的电压来烧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