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下的64位加法运算?

楼主:
高手们:

   在ARM中,哪个能写一个这个程序:  有一个数:123456789ABCDFE    又有一个数987654321FEDCBA   这两个数如何比较大小?

网友:
/*Date Define*/
#define SIZE_OF_LARGENUM 3    //宏定义,用于定义LARGENUM可计算的位数SIZE_OF_LARGENUM×32bit
typedef int UINT32;
typedef char BOOL;

typedef struct {
    BOOL    fNegative;
    UINT32  u[SIZE_OF_LARGENUM];

} LARGENUM;

LARGENUM Num1, Num2;

/*
//Compare the Num1 and Num2
//Note: the compare ignore the signs
//if Num1 greater than Num2 return TRUE
//if Num2 greater than Num1 return FALSE
*/
BOOL
LargeNumCompare(
    PLARGENUM   pNum1,
    PLARGENUM   pNum2
    )
{
    int i;

    for(i=SIZE_OF_LARGENUM-1; i>=0; i--){
        if(pNum1->u.s32.u[i] > pNum2->u.s32.u[i]){
            return TRUE;
        } else if(pNum1->u.s32.u[i] < pNum2->u.s32.u[i]){
            return FALSE;
        }
    }
    return FALSE;
}

int main()
{
    /*Set Num1 of 0x123456789ABCDFE*/
    Num1.fNegtive = FALSE;    //FALSE means the Num1 is not negtive number
    Num1.u[0] = 0x9ABCDFEl;
    Num1.u[1] = 0x12345678l;

    /*Set Num1 of 0x987654321FEDCBA*/
    Num2.fNegtive = FALSE;    //FALSE means the Num1 is not negtive number
    Num2.u[0] = 1FEDCBAl;
    Num2.u[1] = 0x98765432l;

    if ( LargeNumCompare( &Num1,&Num2 ) ){
        //Num1 is greater than Num2
        //Add the code...
    }
    else{
        //Num2 is greater than Num1
        //Add the code...
    }
}

上面的代码就可以了,只不过没有比较由符号的情况,要考虑由符号的情况,在原来函数的基础上考虑符号即可,原函数相当于只考虑了符号相同且均为正数,还剩下符号相反,符号相同为负数,原理类似。

只需考虑好数字的拼接就可以了,类似的可以做加减乘除运算;
上面的函数基本计算单位为32位,如果数字位数更大的话,比如两个128位数比较,只需修改SIZE_OF_LARGENUM宏即可,128/32= 4;
其实这就是个迭代运算。

有用的话,请加分,呵呵

网友:
我看了一下,感觉没好复杂嘛,,怎么你写出来的就成这样以呢?
  我想用是的汇编语言,还没想过用C语言哦
还是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