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3G\CDMA\EVDO拨号上网指令!

楼主:
wince5和wince6下的3G\CDMA\EVDO驱动已经完成了,我用串口工具已经能够发送指令,
并可以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等。

虚拟了多个串口,第一个串口作为拨号上网串口,我建立连接之后,选择此端口,
不能正常连接上互联网

我估计是Unimodem的初始化和拨号注册表设置有问题,我的设置如下

   "1"="AT"
   "2"="ATE0V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nimodem\Settings]
   "Prefix"="AT"
   "Terminator"=""
   "DialPrefix"="D"
   "DialSuffix"=""
   "Pulse"="P"
   "Tone"="T"
   "Blind_Off"="X4"
   "Blind_On"="X3"
   "CallSetupFailTimeout"="ATS7=<#>"
   "Reset"="ATZ"

网友:
你的多个串口是怎样虚拟出来的?

网友:
1,要么是你的初始化AT指令中有一些的微软标准指令你这个模块不支持。。这是很有可能的。。需要你好好的查下手册
2,你说你驱动已经完成。你的发短信,打电话是在哪个串口上实现的操作啊。。。是在主的AT口上实现的吗
3,问一下你的你的这个网卡是串口网卡吗?如果是。可能你是是用了一个用了3gpp里面的一个复用层协议来实现的串口复用,所以能虚拟出多个串口,只是复用的一个串口。要是不是串口网卡也可能是个USB的。
4,还有一种可能的话就是你没有使能你的的这个拨号串口。。你可以试一下在这个串口上收发AT是否正常

网友:
我将拨号时发送的数据输出
如下:

ATZ
AT
ATE0V1
ATS7=120
ATZ
AT
ATE0V1
ATS7=120
ATX4
ATDT#777
~?}#?}!} } }.}"}&} } } } }'}"}(}"?~~?}#?}"}!} }3}"}&} } } } }#}%?}%}'}"}(}"澀~~?}#?}!} } }.}"}&} } } } }'}"}(}"?~~?}#?}"}"} }3}"}&} } } } }#}%?}%}'}"}(}"ガ~~?}#?}!} } }.}"}&} } } } }'}"}(}"?~~?}#?}"}#} }3}"}&} } } } }#}%?}%}'}"}(}"BT~~?}#?}!} } }.}"}&} } } } }'}"}(}"?~~?}#?}"}$} }3}"}&} } } } }#}%?}%}'}"}(}"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H
ATZ

网友:
拨上了,硬件流控问题,但是现在出现很多新的问题哦

USB在传输数据时,出现错误
具体错误还在查找

网友:
现在我来学习了。
呵呵。CDMA和GPRS 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