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 usb 发送缓冲内的数据全变成0了

楼主:
我给s3c6410做了个usb otg驱动,配置成device,向PC机传输数据。端点1,bulk in,向PC传输。端点2 bulk out,接收pc的数据。

如果先启动接收线程,再启动发送线程,ok
如果先启动发送线程,再启动接收线程,每次传输N个包,则接收到的第一个包全是0,后面的包正确。再传输N个包,第一个包还是0.

看起来似乎是我写到发送缓冲的第一个包在一段时间后被置0了,第二个包应该是刚写进入就被发走了,所以没有变成0.

这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使用BUSHOUND抓一下USB的通讯数据看看,追踪一下问题可能出现的环节。

网友:
device这端发送数据前打印一下所发送数据的部分内容,看看是否发送的时候就是0

网友:
可以用 示波器 抓下USB通讯时,对应的信号波形。
再就是重点关注下 发送缓冲的数据包时,对应的信号波形。

从软件上,多加下打印,对自己欢迎的地方加上对应的DEBUG信息。

网友:
我在6410驱动软件里打印了发送缓冲,在pc端用BudHound看了通讯数据。发送缓冲不是0,接收到pc机上就是0了,而且先启动发送线程的话,今天是接收的前2个包是0

网友:
在BUSHOUND上看到的是0?是否启动线程时某些寄存器还没设置好,而在接收线程里边进行设置的?

网友:
这玩意不懂哦,呵呵,

网友:
刚才打印了一下6410 OTG的端点FIFO,我使用端点1,对应FIFO地址为S3C6410_BASE_REG_PA_USBOTG_LINK+0x2000,
发送一个全为1的包,
如果先启动PC机上的接收线程,再启动6410上的发送线程,则发送后FIFO内的数据为1,接收到的也是1.
如果先启动6410上的发送线程,再启动PC机上的接收线程,则发送后FIFO内的数据为0,接收到的也是0.

这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是否启动PC端的接收线程时会与DEVICE发些命令或者进行什么数据交互,导致DEVICE端的FIFO变成了0?
建议在PC端开接收线程的时候监测一下BUSHOUND,或者在DEVICE的驱动中接收到PC的数据地方加些打印信息。

网友:
用BUSHOUND检测了一下,这PC端启动接收线程的时候没有下发什么东西。

我用的是友坚(urbetter)的6410开发板,
跟踪了一下,lpIssueTransfer指向UfnMdd_IssueTransfer(),再调用CPipeBase::IssueTransfer()再调用PDD层(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OTG\Device\s3c6410otgdevice.cpp)的UfnPdd_IssueTransfer(),再调用StartTransfer()。

StartTransfer()仅配置了寄存器,并使能中断。

接收到中断后,PDD层的中断服务线程ISTMain()调用HandleUSBEvent(),再调用HandleEndpointEvent(),再调用HandleTx()。HandleTx()函数负责把传入的数据写入FIFO。

ISTMain()系列函数与IssueTransfer()系列函数属于同一进程的不同线程(以下分别称为IST线程和caller线程),但他们的访问权限和虚拟地址应该是相同的,我想不会构成问题。

如果先启动6410的发送线程,则caller线程内查看要发送的数据一直是1,而在IST线程内查看要发送的数据则是0(我在HandleEndpointEvent内打印的数据,我相信更往前一些也一样),因此写到FIFO内的数据为0也就不奇怪了。
如果先启动PC端的接收线程,则在两个线程内查看要发送的数据都是1,接收到的也是1。

我想问题应该出在s3c6410otgdevice.cpp内,不知道友坚的工程师有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测试,看看是共性还是我的个例。如果坛子上正好有,烦请测试一下使用端点1,bulk in上传。

网友:
caller线程和IST线程访问的是同一个数据吧?你的数据是怎么定义的?有加volatile吗?加一下试试呢

网友:
MDD层的CPipeBase::IssueTransfer()把虚拟地址保存到一个STRANSFER结构体中了,我都是从这个结构体内取的虚拟地址。打印了虚拟地址,两个线程是一样的。
没加volatile。

网友:
修改s3c6410otgdevice.cpp后问题已解决。特别感谢参与讨论的网友。

网友: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