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小妹!

楼主:
本人最近想在无字库的lcd通过调用字库显示汉字,但不知道如何取得区位码。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下载我的EditFont。rar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就是点阵字库了,网上下载个点阵字库生成软件。或者自己下载个点阵字库,看你需要8*16还是
还是16*16,还是16*24等等,很多选择。

网友:
自己产生字库编码,进行查询就可以了

网友:
有生成那个的小软件 下载看看

网友:
对,百度上自己搜索后,下载个就行,输入需要的汉字,选择字体,大小,点阵大小,就自动生产代码,非常方便,不用非得自己算。

网友:
自己生成那个字库编码就行了

网友:
我已经通过提取自摸,获得扫描码。但我认为哪种方式太麻烦。想直接输入汉字,有程序调用字库,获得字模。但不知道怎么获得汉字区位码?

网友:
//如果文件中汉字的索引为index则:
                zone=(index / 94) + 0xA1;//汉字第一个字节
                pos =(index % 94) + 0xA1;//汉字第二个字节

网友:
  我在程序里定义如下:      int index="是";
        zone=(index / 94)+ 0xA1 ;//汉字第一个字节
        pos =(index % 94)+ 0xA1 ;//汉字第二个字节
        printf("%d  %d\n",zone,pos);
输出结果是174 ,209
与“是”的区位码0x4239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BYTE HZ_CAC7[16][2]={// “是”,它的字串是0xCAC7那么它在字库中的索引是(CA-A1)*94+C7-A1)
{0x0F,0xE0},//也就是HZK16.bin文件中的第index个汉字(offset=index*32)
{0x08,0x20},//你把index理解错了。
{0x08,0x20},//这里是它的码点
{0x0F,0xE0},
{0x08,0x20},
{0x08,0x20},
{0x0F,0xE0},
{0x00,0x04},
{0xFF,0xFE},
{0x01,0x00},
{0x09,0x20},
{0x09,0xF0},
{0x09,0x00},
{0x15,0x00},
{0x23,0x06},
{0x40,0xFC},
};

网友:
改正
我在程序里定义如下: unsigned int index="是";
zone=(index / 94)+ 0xA1 ;//汉字第一个字节
pos =(index % 94)+ 0xA1 ;//汉字第二个字节
printf("%d %d\n",zone,pos);
输出结果是173 ,249
与“是”的区位码4239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
unsigned int index="是";
是错的。
char hz[3]="是";

网友:
我改为char a[]="是";
char qh = 0, wh = 0;
//每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取其区位号
qh = (a[0]/94) + 0xa1; //获得区码
wh = (a[1]%94) +0xa1; //获得位码
当输出qh,wh时还是地址,并不是区位码。
我改的对吗?

网友:
zone=a[0]-0xa1;// 区
pos=a[1]-0xa1;//位
index=zone*94+pos;//文件中索引(包含符号的字库)

网友:
终于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