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AD采样的系统设计问题

楼主:
  各位高手,本人基于课题需要,打算开发设计一个高速AD采样系统,
也许需要外检测电路+独立AD模块+嵌入式CPU组合实现
主要有以下要求:

1. AD模块的采样+转换时间<=0.1微秒,即采样率>=10MHz

2. CPU工作主频足够高,CPU内开辟一个足够大的缓存区,通过C语言编程实现,以满足AD 采样的速率,保证AD模块每采到一个样点,立即送往CPU的缓存区保存下来

3. 此CPU有SCI外设,当采集N个样点后,通过RS232串口发送至PC机,存入数据库

4. 外加检测电路,保证有信号的时候才采集,如果是一般的干扰信号能够自动过滤(这个功能可能比较难实现)

   本人还没确定好方法,希望各位有经验者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补充:
为了满足以上需求,应该选用什么器件组合最为合适呢〉?
本人经验不足,特向各位高手请教,
希望高手能把可供选择的器件产品型号之类的罗列一下。

开发成本尽量不要太贵  2000左右就好

网友A:
用FPGA/CPLD去控制ADC,FPGA/CPLD内建FIFO做缓冲,MCU定时去取数据。

网友B:
找个SAR结构的ADC,MAXIM,TI,ADI网站上有很多,现在的问题是采样率这么高,采样的精度是多少,你得自己选,然后找个一般带SCI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工业控制的场合建议考虑freescale的coldfire系列,如果一般场合,找个破ARM就能搞定

网友C:
楼主没有说ADC的分辨率呀?如果位数多的话,你的数据能直接用232传吗?

10M采样?是做视频处理的吗?

本系统是“实时”系统?一定要用“足够大的缓存区”吗?到底要多大?

开发费用2000元?够干什么?

网友D:
AD采出来送给异步FIFO,DSP定时读就行了.
10MHZ不是很高.

主要你保存的数据需要记录还是别的用途.

2000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PGA/CPLD去控制ADC,FPGA/CPLD内建FIFO做缓冲,MCU定时去取数据。

这位朋友,
我对FPGA不是很了解,目前正在学习TI公司的 TMSF281x 系列的DSP,
不知道是否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SAR结构的ADC,MAXIM,TI,ADI网站上有很多,现在的问题是采样率这么高,采样的精度是多少,你得自己选,然后找个一般带SCI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工业控制的场合建议考虑freescale的coldfire系列,如果一般场合,找个破ARM就能搞定

这位朋友,
是为了我的毕业课题而设计的,目的是学习一下示波器的采样原理,自己弄出一套高速的AD采样组合,一般场合,不是工控方面的。
所以,采样精度12bit一般就可以了。

能否具体说说选哪款芯片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说ADC的分辨率呀?如果位数多的话,你的数据能直接用232传吗?

10M采样?是做视频处理的吗?

本系统是“实时”系统?一定要用“足够大的缓存区”吗?到底要多大?

开发费用2000元?够干什么?

这位朋友,
ADC分辨率我要求不高,而且不需要实时控制传输。我的目的是:
1.  把一个频率为100Khz的正弦波(周期5微秒)采样 下来
2.  从AD芯片传入 MPU,
3.  MPU内开辟一个缓存,能把100个样点抓下来就可以了 。

4.  当抓取完这100个样点后,再一次性通过RS232传入串口,放入PC的数据库保存起来即可。

网友:
100 000 * 100 == 10 000 000
这个计算没有错

不过,你的AD最好能再快些,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采出来送给异步FIFO,DSP定时读就行了.
10MHZ不是很高.

主要你保存的数据需要记录还是别的用途.

2000块应该是可以的.

这位朋友,
看来你对DSP有一定的应用经验,能否说的具体些?
DSP内,和AD芯片相连的总线端口用  GPIO 还是用  McBSP 为好?
我主要为了把波形的数据记录下来,等间隔采样。

网友:
http://bbs.weeqoo.com/bbsdetail-271437-6.html
DSP选型手册.
我大概看了下.28我没用过主要不是低功耗的,价格也高.
但对你的CASE
28XX还是比较合适的.256K FLASH,36K RAM 12.5mhz*12 adc 150HMZ的速度   20刀的价格

28系列集成ADC,无需考虑接口.

我说的方式DSP只需要去读FIFO,接口方式看FIFO类型,只有10MHZ 怎么操作都可以.主要针对40M-80HMZ的采样.

只存100个点 的话 DSP RAM里开辟存储区就行.

弄个28F12开发板图看看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方式DSP只需要去读FIFO,接口方式看FIFO类型,只有10MHZ 怎么操作都可以.主要针对40M-80HMZ的采样.

谢谢这位仁兄的指点,
FIFO是哪个接口的?我对他不是很了解,能否说的详细些?

因为SPI SCI 等都带有FIFO。

网友:
目前本人考虑用

AD 芯片 +  ARM嵌入式开发板的组合进行设计,
请问哪问高手可以推荐个 合适的  组合型号??

请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