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MemTop返回地址

楼主(2009-09-21):
sysMemTop返回地址
sysMemTop( ) - get the address of the top of VxWorks memory
This routine returns a pointer to the first byte of memory not controlled or used by VxWorks.
想问一下到底是哪个地址,是内存最大端地址还是用户空间可以用的起始地址。
先谢谢了。
pointer
空间
address
returns
memory

网友A:
不一定是内存最大地址,有可能用户会在内存的高端保留一段内存空间。sysPhysMemTop是内存的最大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