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中遇到的问题。sos求助。

楼主:
遇上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我一个朋友在系统出问题以后对系统进行了重装,所有操作都是自动进行的,系统装在C盘,可是当系统重新安装完成以后却发现不但c盘被重新安装了,D,E,F盘中的数据也莫名其妙的回到了半年前的状态,造成了大量的数据丢失。具体原因现在搞清楚是因为她出问题的系统安装了一个叫做“雨过天晴”的类似gloast的软件,并且对全部硬盘进行了保护。估计多半是这个该死的“雨过天晴”在重新做系统的时候对整个硬盘进行了恢复。

现在问题是:整个“雨过天晴”是被安装在C盘的,现在C盘重装了。所以整个软件也不在了,没办法再用“雨过天晴”软件。

这个时候我们使用“易我数据恢复”等几个数据回复软件对几个重要的磁盘进行了数据回复。可是这个时候奇怪的问题出现了:所有丢失的数据这个数据回复软件确实都回复过来了,可是问题出在几个doc文档上,有5个重要的doc文档,只有一个恢复以后是正常的,其他四个恢复

以后用word打开却都是乱码!我们试图通过修改编码集,修复word等方法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几个word文档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资料。那位对这个方面比较熟悉的大侠麻烦给点指导。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1.那几个乱码的word还 能不能修复?如果可以这么修复或者恢复
2.如果乱码的word无法修复,那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进行数据恢复吗?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啦

附:那几个word文档中有很多韩语的内容,有的是全部韩语的,有的是中韩混合的。但是只有一个韩语文件被正常回复了。其他的打开以后全部都是乱码。

网友:
有可能是DOC文件数据区在还原时被其它文件的数据覆盖掉了,这个不好解决,除非是之前用了个全盘备份的方式保存了,否则难啊。

网友:
很不幸,数据没法恢复了。我对“雨过天晴”这类保护软件很了解,它是把硬盘原有数据保护起来不允许修改,后面写入的数据被映射到硬盘上未使用的空间,并将映射关系记录在一张表里面,当执行“恢复”时,将这张表清除,清除后没有了映射关系,后写入的数据也就没法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