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IS和UDA1341工作原理

楼主:
L3-interface用来控制音量,低音等,怎么控制的,控制信号是什么信号?PWM脉冲波?还是其他的

网友:
留个邮箱我把我的驱动代码发给你,不过我是s3c2440 wince4.2的,应该都差不多
控制uda1341其实就是通过cpu的L3接口给uda1341发一些命令,控制1341的寄存器
我看我的bsp里三星的驱动好像不需要通过命令控制1341的音量,设个默认的就好,传输数据的时候会通过算法调整音频数据的数值
你看看1341的手册,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UDA1341TS_4.pdf,找l3-interface一节

网友:
哦,我理解错了,你问的是芯片的工作原理啊,这我可不懂,呵呵,忽略我的回答吧,不好意思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呢

网友:
前几天2440裸奔,搞IIS,有了声音,但是用AC97确不成功,硬件为典型的三星电路.
这方面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互相学习吧.

你看一下1341的寄存器,用写寄存器值来控制声音.

网友:
对不起,上面有个别字:确-->却

网友A:
IIS只传递音源数字信号,对UDA1341的配置(初始化、增益、通道、音量等)都是通过I2C或SPI的控制通道来实现的。
IIS+I2C集成化,也就是音频+控制就基本等于AC97了。

如果不通过控制通道来改变UDA1341的本身配置,那音频的变化就是音源部分直接实现的,UDA1341只是原原本本的放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S只传递音源数字信号,对UDA1341的配置(初始化、增益、通道、音量等)都是通过I2C或SPI的控制通道来实现的。
IIS+I2C集成化,也就是音频+控制就基本等于AC97了。

如果不通过控制通道来改变UDA1341的本身配置,那音频的变化就是音源部分直接实现的,UDA1341只是原原本本的放出来而已。

有理,佩服!

网友:
  有理是有理,但UDA1341的控制接口并不是什么I2C或SPI,而是LZ所提的L3接口。UDA1341的数据手册上对这个L3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所以LZ还是应该好好阅读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