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序烧写到S3C2410的Flash时,设置RW出现的问题

楼主:
将程序烧写到S3C2410的Flash时,老是出现下面两个问题:
    (1)processor would not enter debug state when requested. Do you want to try asserting system reset with a breakpoint on address 0?
    (2)the code in the cache_clean_code_address region has been overwitten Please change the address of this area now
   我的设置是RO=ox00000000 RW设为OX30000000多一点 每次设置不同的RW值时,就会出现上面两个问题之一,所以程序总是烧不到Flash中。
请问该如何设置RW,为什么要那么设置?

icu

网友:
我写的时候,RW没有设置。大概是直接放在RO后面的吧。
最后,烧写到NAND FLASH中就可以了。
从NAND FLASH 启动,直接将这部分代码映射到Steppingstone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