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5.0 Remote Tool无法连接

楼主:
2410的开发板,我用Activesync连接PC和开发板,能够正常连接,PC端也可以显示移动设备,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文件夹。可是使用PB5.0中Tools -> Remote Process Viewer却连接不上,我已经把Configuration中的两个连接选项选成了ActiveSync,可是Test的时候却提示: The Microsoft Activesync reported the following error: Unable to establish a connection with the device. Please check server configuration settings.

我在网上找了下,好像讨论CE6.0的居多,其中提到了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可是我PC上的这个文件夹下只有Help,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啊?

另外,是不是我的CE内核编译时少添加了什么组件引起的问题啊?

问题比较乱,急需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帮顶一下。 多种情况,多试几次。

网友:
极有可能是组件没有选全。

网友:
网上看到有人说要添加Shell -> Command Shell -> Console Window组件,已经添加了,可是现象差不多,有时提示原来的问题,有时又死在Testing Device Connection界面上。

请教大虾还有什么组件与之有关需要添加?

网友:
奇怪,帮顶了,好像昨天有人问6.0上相同的问题

网友:
结贴了,前一阵子搞的问题,就是因为组件没有选全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