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mc55模块上电20秒后自动关机问题
chenli_502
chenli_502

网友A(2009-05-29):
mc55模块上电20秒后自动关机问题
将mc55模块/IGT引脚置低电平后,mc55模块上电开机,但20秒后mc55模块会自动关机.每次都是这样,找不到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问题
原因
自动关机
上电

网友B:
自己顶一下.
我是新手,刚注册的,没有可用分,望大家见谅,
这个问题很急,我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才注册的.
希望大家能于支持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休眠之类的设置,有的话请取消

网友D:
本人做的项目 用的是 MC35I 同样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电源电压问题. 一般4.0V以上就肯定没问题了.. 我的MC35I手册上说能支持到3.3V,其实到3.6V时都很困难了已经, 可以检查下硬件电路, 电源供电部分的线是不是太细了. 或者在通信模块的供电电路上 加大电容,4千多u法,这样级别的.
主要就是要稳定电压(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