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 DirectDraw

楼主:
现象:相同的工程,确定添加了Direct3D Mobile和DirectDraw组件;用一个BSP编译MFC运行正常,换个BSP,DirectDraw编译不进去,MFC调用不了DirectDraw,不能解码视频文件;
问题:DirectDraw相关的定义在BSP的哪部分?

网友:
display driver部分

网友:
哦,找找去!

网友A:
楼主好像搞错了,应该是DIRECTSHOW,而不是DIRECTDRAW的

网友:
不能解码视频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搞错了,应该是DIRECTSHOW,而不是DIRECTDRAW的
是这个的  DIRECTSHOW是视频显示,我想知道的是视频解码

  DIRECTDRAW编译不进来会导致视频解码不了,等待中...

网友:
再次问下,好像不是display下面的那些~~

网友:
在显示驱动中要有directdraw的部分,也就是要实现一个DDGPE类的继承类

网友:
可以参考Platform Builder 5.0组件的帮助信息,其位置为:Developing an Operating System→Windows CE Modules and Components→directX Modules→ddraw Module下的说明…

网友:
哦,我看看去,先谢了~~

网友B:
在建工程的时候搜索directdraw,应该能得到你需要找的

网友:
Core OS -> Windows ce Devices -> Graphics and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

Graphics -> DirectDra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建工程的时候搜索directdraw,应该能得到你需要找的

  是的呀,已经添加进来的,可是编译完之后就是没有
  用的是同一个工程,例外个BSP可以的!

网友:
  我才知道原来direct draw是可以解码的,楼主你让我涨见识了。。

网友C:
DirectDraw 和视频解码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rectDraw 和视频解码有什么关系。。。。。

对,没有关系吧。

网友:
DirectDraw 直接画屏的

网友D:
但是在MFC硬件解码的时候要调用DirectDraw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在MFC硬件解码的时候要调用DirectDraw才可以

MFC硬件解码输出YUV,YUV转换成RGB通过DirectDraw显示。其实SAMPLES\MFC\MFC_DecodeDemo
就是个例子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补丁没有更新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