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后长时间工作会发热

楼主:
我做了一个220v稳压5v的东东,是用12v变压器然后接78M05稳到5v的,但是用时间长了变压器会发烫,然后功率就不够了
不会仅仅是散热不够吧,估计还有其他问题,请大牛们指教!

注:78M05输入端接的220u/16v钽电容和0.33u电容,输出端接的47u/6v钽电容和0.1u电容。
负载最大电流270mA

网友:
你自己可以计算一下7805上耗散了多少功率,就知道它该不该发热了。
270mA到真没必要上DCDC,不过78系列的芯片是需要较大的散热器的。

网友:
楼上 说的对。

对于78系列 LDO,一般都需要再加上散热片,进行散热,否则有对于LDO,存在7V的压降,虽然仅270mA的电流,但热耗也很大,一般都必须加散热片。

另外你的78M05 的输入与输出胆电容 的耐压都存在问题,一般胆电容都需要1倍降额;
所以输入的胆电容耐压值最好为25V,而输出的耐压值最好为10V或16V

网友:
时间长了,变压器发烫,正常,主要看你的变压器的功率多少,转换率多少,它能否驱动你的负载。假如你 的变压器铜线很细,质量很差,本来输出功率低,转换率也低,那么损耗大,全部都转成热量浪费了。这时,你更换大功率的变压器,估计就不会很热了。。。

不是,电压器发烫,然后就功率不够。而是你的功率本来就不够,慢慢的才发烫。

量量负载电阻,算功率,看变压器能支持不。还有,正如楼上大哥说的,换7805两边的电容。

网友:
不错,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78M05的输入输出压差太大了,内耗很大,发热当然大,

网友A:
是不是换成9V的变压器会好一些呢?

网友:
我的78M05是表贴的,板子上做了附铜

网友:
变压器发热 影响不是很大;

关键在78系列的LDO的散热设计;

你的7805是贴片的,则需要在7805那块PCB,底层和顶层都进行较大面积的散热;
记得如果有中间层,则中间层对应区域务必都进行割地设计,方便热量传递。

网友:
学习一下,正在缩小板子的面积。

网友:
纠正楼上一个概念,78、79系列不是LDO,是普通的线性稳压器,和LDO的电路原理有差别,具体的说,就是调整管的输出方式不同。你可以查一下78系列和其它LDO的内部电路即刻明白。

78、79要获得好的性能,要保证输入输出压差大于3V,否则纹波、负载效应等指标均会恶化。而LDO在压差不足1V都可以工作,付出的代价是负载效应较差。

网友:
7楼的问题谁帮我回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成9V的变压器会好一些呢?

会好一点点,压差缩小了,不会那么热。但是变压器选输出功率的时候,要考虑到你负载,不然变压器又会很烫,当然,一般烫,就无所谓的,因为变压器都有功率损耗!

网友:
发热很正常,不知道你觉得多少热算热

网友:
你的问题是“变压器发热”。那要看你的变压器的功率和效率了。
12V*270mA = 3240mW。加上效率问题一般的变压器有5W就差不多够了。
换成9V变压器也是这个问题,变压器功率要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