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楼主:
我现在用RS232进行PC机和单片机的通信,在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发现单片机发送回来的数据是乱码,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正确吗?

网友:
程序很简单,只是为了测试是否成功通信
晶振是6MHz

#include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8f;
        TL1=0x8f;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正确吗?

我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怎么查看单片机收到的数据?我发送回来的数据就是单片机接收的数据吧?

网友:
我知道了,哈哈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动作好快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