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仿真经常出问题,无厘头

楼主:
用LED共阴极方式写运行无错误
unsigned char code BitTab[]={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Disp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把里面的数改为共阳极的数,就有***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FFAE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无奈了
unsigned char code BitTa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
unsigned char code Disp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还有,我工程设置Code Rom Size为Small就正常,设置为Compact就又有问题
感觉这个软件仿真还是有很多BUG的,不如用硬件开发板好

网友A:
用Keil uVision3吧  这个很好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Keil uVision3吧  这个很好使用的

有哪些改进吗

网友:
我开始就是用Keil uVision3,我也不知道有哪些改进

网友B:
KeilC V3.08,测试无问题。
两个数据段更换,Small及Compact模式更换,都ok。

你去掉别的所有代码,只保留数组,并在main里显示调用两个数组的一个元素(防止优化掉),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C V3.08,测试无问题。
两个数据段更换,Small及Compact模式更换,都ok。

你去掉别的所有代码,只保留数组,并在main里显示调用两个数组的一个元素(防止优化掉),看看是否还有问题。

难道是被编译器优化掉了?真没想过,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在一个程序里面有多个中断时就容易出错?
*** error: access violation at C:0xFFAE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每个中断函数后面都必须定好需要用的寄存器吗?

网友:
终于搞定啦 爽!!!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