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
内核为应用程序提供基本服务,为了能支持流接口驱动程序,内核重定向应用程序的文件I/0函数到适当的流接口驱动程序进入点。
wince内核为什么要一直运行着?也就是说为什么系统一开始加载就要运行nk.exe? 需要时才调用不行吗?

网友:
引用楼主 czbever 的帖子:
内核为应用程序提供基本服务,为了能支持流接口驱动程序,内核重定向应用程序的文件I/0函数到适当的流接口驱动程序进入点。
wince内核为什么要一直运行着?也就是说为什么系统一开始加载就要运行nk.exe? 需要时才调用不行吗?

哈哈,因为这个调度的总指挥就是NK.exe啊,如果他挂了,其他任务什么的全死了。
微软不开源,如果想了解是怎么回事使用IDA反汇编研究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