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P2440核心板内存能扩到256M吗

楼主:
YLP2440核心板内存能扩到256M吗. YLP2440核心板带有64M RAM, 由于项目需要扩到256M,请问这个好能实现吗,是不是仅添加两根地址线就可以了? 2440的BANK为128M,这样需要2个BANK,硬件上需要那些改动?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这个2440的内存控制器决定了。

你看看这个分析,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1/12/3283075.aspx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就在后面回,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对,也许这是你们有高招。

网友:
咦,怎么发了两次?
在已经成型的核心板上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的2440进行新的设计,可以增加到256MB SDRAM,两个SDCS(0/1)上分别接128MB即可,地址线的连接按照文档标称。

但是已经设计好的YLP2440核心板上,除非厂家已经预留了两个SDRAM的位置,并且将地址线全部连接上,否则是无法自行扩展的。

文档已经列出个表来了,最大是128MB,这个和PXA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很多东西由内存控制器硬件决定了,我们改动不了的。
莫非shuiyan前辈已经做出来了?能不能贴个图看看你的是怎么接的?俺们很期待这个答案。

网友B:
呵呵,我担心周末没人答,就发了两次。

我现在明白了,估计是扩展不了了,需要重新设计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担心周末没人答,就发了两次。

我现在明白了,估计是扩展不了了,需要重新设计核心板。

直接弄肯定不行了,除非你的一些IO保留了,使用0欧姆电阻切换。
不过我觉得弄256MB内存在2440上是不可能的
楼主搞出来告诉我一声啊。哈哈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得你从新设计电路了